ASUS A6VM 一按开机,灯号亮一下断电

楼主(2010-10-03):
ASUS A6VM 一按开机,灯号亮一下断电
有可能短路保护,但是找不到短路处.
不知从何查起,求助..!!!!!

网友:
        测一下  电压产生电感的对地阻值。

网友:
不一定是短路故障 本人怀疑是A6VM的最初上电单元有故障(根据上电时序查找该机的最先上电单元)

网友:
不能怀疑,还是测量一下主板具体部分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