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19液晶 电源问题

楼主(2010-10-03):
此机遭雷P,电源IC是P1337的,开关管,光耦全换,用LD7575代换后,有电压输出啦 。12v的输出降低到8v,5v输出为0v,百思不得其解,哪位高人路过指点一下
电源

网友:
有可能不通用啊 你要不还原型号试试

网友:
电源IC要用相同型号的,不是相同型号的有可能不支持。实在不行就该一块电源板装上去就OK了

网友:
可能是虚焊你再焊一下;最好还是换一个IC焊上去

网友:
不行的话就换一个电源板就是的

网友:
这是电源高压一体板,网上查了下,7575可以代换1337的,怎么就是不行呢。刚才又换了7575还是不行,手边没有1337的,它用的很少的。

网友:
今天把外围电路按7575标准电路改啦,有电压输出。但是一个小时后 ,电压就出现波动,空载12v输出14-16V跳变,5V输出也跳变。波动出现后,一会就烧7575的。 哪位高人指点一下。 在线等 ==========

网友:
烧电源IC要么是过电压 要么是过流,或者也可说成是负载太重,要看烧电源IC时开关管有没有损坏,一般是先烧开关管后烧IC,开关管不烧单烧IC的话查IC的供电和外接的定时电容等,震荡的频率偏离正常值会使IC发热严重进而导致损坏。另外反馈回路的光耦重点查一下。

网友:
7575不能代p1337的
需要改电路

网友:
空载状态。一个小时后输出电压开始波动,只烧IC,不烧开关管。另IC不发热,光耦换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