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网星ATX—2800 电源无输出故障

楼主(2010-10-03):
一台长城ATX—2800 电源(200W) 插电无反应经检查是300V滤波电容有一损坏更换后300V正常但故障依旧,5V 12V输出端用表测量有一点点的摆动不大。求解

网友:
看看是不是限流电阻与启动电阻坏了!

网友:
查电源的芯片VCC是多少。

网友:
P1014AC6 1脚实测为7伏左右 现在插上电测量绿线电压为3.7V 短接绿线与地线后电源无输出

网友:
现测量紫线5V 绿线3.7 KA7500 12脚为11.68V  4脚待机为5V  短接绿线后为0V 这时测量各组输出12V输出端为.08V  5V输出端为.02V左右  请问能是哪个元件损坏

网友:
1、检查5V和12V的开关管有没问题
2、检查驱动变压器和主变压器引脚是否开焊
3、短接PSON后。4脚电压变为0V后。494的8脚和11脚是否有2.1V的电压,没有的话494坏

网友:
300V滤波电容要2个一起换掉。。。。。。。

网友:
300V滤波电容原来是200V/220UF 没有原型号的我用的是250V/330UF的替换的,换后测量300V直流正常应该跟它没关系吧

网友:
这样换的话要两个一起换

网友:
有没有这个电源的图纸啊?我手上有一个这个电源,想研究,没图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