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mm_open_5mil是什么意思啊?

楼主(2010-10-03):
如图,JP5400及下面的1mm_open_5mil是什么意思啊?
此处是代表开路还是接口或是用什么元件?

网友:
JP 不就是跳线吗?!

网友:
1mm_open_5mil   跳线。。这里是开路。。工厂用于测试ICT点之用。。。。

顺便解释下什么是ICT:In—Circuit—Tester,简称ICT即自动在线测试仪,是现代电子企业必备的PCBA(Printed- Circuit Board Assembly,印刷电路板组件)生产的测试设备,ICT使用范围广,测量准确性高,对检测出的问题指示明确,即使电子技术水准一般的工人处理有问题的PCBA也非常容易。使用ICT能极大地提高生产效率,降低生产成本。 2. ICT Test 主要是*测试探针接触PCB layout出来的测试点来检测PCBA的线路开路、短路、所有零件的焊情况,可分为开路测试、短路测试、电阻测试、电容测试、二极管测试、三极管测试、场效应管测试、IC管脚测试(testjet` connect check)等其它通用和特殊元器件的漏装、错装、参数值偏差、焊点连焊、线路板开短路等故障,并将故障是哪个组件或开短路位于哪个点准确告诉用户。(对组件的焊接测试有较高的识别能力)

网友:
这个下面有个@,代表没有这个元件。

网友:
是不是指的焊盘规格.

网友:
谢谢,5mil还不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