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300p4上电有尖叫声

楼主(2010-10-03):
之前换出辅助电源中的Q3:C3866, Q4:C1815, R11:100, R12:100K, R13:4.7/0.5W, R15:1.5K, D7:4148;

在保险处接上60W的灯泡上电试机,一通电灯光由亮变得很暗,但并不是完全灭掉,这样正常吗?

一通电就有尖叫声,我查过论坛里的资料,如下:
例1: 一个电源通电就有高频尖叫。这主要是辅助电源电流负反馈电阻到控制三极管之间的反馈电阻变阻所至。高频变压器有问题的一般比较少。
这里说的反馈电阻是哪一些啊?辅助电源里的电阻我几乎都查过了的。

辅助电源里输出12V,5V的电容C26,C24也都查过了,应该没有变容。

还有就是上电后,还能闻到一些胶的味道,担心是不是要烧器件了,所以也不敢上电太久,也就没有测得各路电压。这样的电源,上电长时间后,会不会有器件会烧掉呢?谢谢了。

网友:
回复 麒麟1234 的帖子一通电灯光由亮变得很暗,但并不是完全灭掉,这样正常吗?
不触发的时候应该是灭掉才对,如果微亮,说明有轻微短路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在路用数字表的二极管档测WD3 5V,数字表发出蜂鸣声,用200电阻档测,互换表笔都只有1.5欧的阻值,这是不是说明坏了,这个是不是叫做5V稳压二极管?

网友:
1.5 ou 的阻止肯定是坏了的

网友:
查主滤波电容和平衡电阻。

网友:
主滤波300U电容和100K平衡电阻测得正常,5V稳压二极管WD3 5V拆出测量的确是坏了,换正常的上去后故障依旧,不过好像尖叫声小了一点。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有轻微的短路,应该查找哪里啊?

网友:
高频尖叫是通过变压器的电流过大,查下有没有东西变质了吧。

网友:
有没有可能自激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