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敏9400GT战斗版 不亮,有图片描述,求助!!

楼主(2010-10-03):
双敏9400GT战斗版 不亮,有图片描述,求助!!

场管和线圈有电压的地方我都标出来的,场管和线圈其它的地方都是0电压的,是哪里问题?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谢谢!

本来我发贴时是没供电的,后来我换了上面那三个场管,原来的是D70N02L,我没有,我换的是70L02H,不知道可不可以这样替换,换后显存电压2伏,核心电压只有0.8伏,而且开机吱吱的响,过一会儿线圈烫手,请问是怎么回事?还要测哪里呢?

最新进展:
晕,原来我之前拆下来的电容和电阻忘了上回去了,把电容电阻上好,电感烫手的问题没有了,可以点亮了,但是花屏,之前我加焊了显存,没成功显存歪了,我又把显存取下来了两粒,打算重植球再焊上去,焊了两次没成功,焊盘又被我弄掉了一个,要怎么补啊?显卡是不是就线路板两面有线啊?中间没一层吧?打算钻个小洞,塞根铜线,再连起来,不知道行不行。
这个显卡我都研究了两天了。除了核心和小贴片,差不多所有东西都焊下来又焊上去一便了。

掉的两个焊盘如图示,上面的代码看不懂,也不知道都是干什么用的,听说有空脚,不知道哪个是,这两个都要补吗?不补行不行啊?

PDF文件:http://www.datasheet5.com/view-7C743996CF36D2D5.html

网友:
电源IC都没有供电?还是没标出来?先解决电源IC供电先吧
如果电源IC供电正常,无显存和核心供电,我碰到过一块,是核心有问题,不知你这个是不是

网友:
回复 网友A:

   现在楼主这卡是核心和显存供电没有,别误导人家GUP是到最后万不得已的时候在动手的,
一般加焊不好核心一废就玩完。楼主查下电源IC的工作条件有没有在说吧,把供电搞出来一切就好办。

网友:
核心有问题也会拉电压的

网友:
建议楼主还是送修吧,先学习好基础还动手修,关键测试点都还不会找

网友:
同事不要的坏显卡,想自己研究一下,确实没修过这类东西。

网友:
看GPU有没短路引起的保护。。不然检查DIANYUAN IC

网友:
回复 网友B:
先测出是否有核心和显存供电再说

网友:
说的很对 先有供电 然后才能下一步测量 没供电那是不行的呀

网友:
说的很对 先有供电 然后才能下一步测量 没供电那是不行的呀
引用 网友C:

本来我发贴时是没供电的,后来我换了上面那三个场管,原来的是D70N02L,我没有,我换的是70L02H,不知道可不可以这样替换,换后显存电压2.1伏,核心电压只有0.8伏,而且开机吱吱的响,过一会儿线圈烫手,请问是怎么回事?还要测哪里呢?

网友:
掉的两个焊盘如图示,上面的代码看不懂,也不知道都是干什么用的,听说有空脚,不知道哪个是,这两个都要补吗?不补行不行啊?

PDF文件:http://www.datasheet5.com/view-7C743996CF36D2D5.html

网友:
经过了三天艰苦奋斗,终于修好了,哪天有空写下经过,写出来得让人笑话死,大家千万别和我学啊。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