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19宽屏液晶电源板短路烧保险维修。

楼主(2010-10-03):
  此机长城代工,电源板是窄版的。万用表测量所有元件没有问题。接上市电就烧保险。怒了。短接保险。烧掉了桥堆,还有一段pcb铜箔。其他的器件没有问题。更换桥堆,之后把烧断的飞上线。此电源板修好了。nnd的桥堆软击穿。其实应该摘掉电压调整场管之后判断是前级还是后级。也许昨天心情不太好吧。呵呵。有些暴力倾向呵呵。

网友:
这是什么维修思路啊?不过还是佩服楼主的不怕炸的精神

网友:
桥堆 有软击穿之说吗 自己马虎没有测量好吧

网友:
修电视的时候遇到过,不过没有楼主那么野蛮,一般断开电源管确定故障点

网友:
这样修电源,真没这勇气

网友:
没炸个满脸金星已经很不错了  能在这发帖就更不错了
烧保险,肯定是桥堆以前有短路的
楼主不会测桥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