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简化BGA机白骨精版

楼主(2010-10-03):
为发扬DIY精神,对以前只适合显卡BGA机进行改进,能够对主板进行BGA,由于本人相对比较懒,不想花太多精力,上下加热都采用AT8205风筒,温控部分自己制作;结合基地的CF-360的即热结构进行了模拟实验,发现效果确实不错。做了几块南北桥,板子变形很小,成功率蛮高的。闲话少说了,直接上图,温度控制部分以前的帖子说明过;下图结构个人设计,如有雷同,纯属巧合;如果你是专业修理人员建议购买成品BGA机器。

网友:
下加热的细节部分,风筒四角凸起用于顶起主板,防止下陷,四周空隙用于出热风,对主板整体加热,主板直接固定,上下加热的位置可以在平面移动,以适应南北桥、CPU座等位置。

网友:
上加热的调节部分,效果不错。

网友:
请问下面用什么牌子的风筒呢?

网友:
的确历害,4楼的兄弟,上面写了是安泰信的8205风枪

网友:
这才叫 纯技术活``  没有一定的技术 火候  很难成功啊```

网友:
没有预热吗?。。。。。。。。。加几块发热砖就更正点了

网友:
楼上 ,那下加热有热风,先用150度预热就行了。

网友:
很受启发,感谢楼主的设计

网友:
不是一般的动手能力呀,赞一个~

期待楼主的触摸式的~

网友:
强悍~~~
请问楼主 上加热支架买多少钱 在哪儿买的呢`···如果是淘宝可以把网址告诉我吗?我一直在找又合适又便宜的支架···谢谢··

网友:
这个也行阿  楼主阿你一点也不懒阿 动手能力不是一般得强阿

网友:
真的够白骨精了!除开温控器的成本外,成本是非常低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到淘宝里 搜索“磁性表座” 就可以了,我就是用的磁性表座,我是利用现成的而已。不求一致。

网友:
支架是关键啊!!

网友:
楼主上风枪调节高低的是哪买的啊,我也想买一个。就是将上风枪固定能上下调的

网友:
楼主用什么温控来控制8205风筒?

网友:
也是经典PC410+8205组合?不过8205寿命不长,我已经换了2个了,现在用了司登利2305

网友:
连显微器架都用上了,主板夹具设计的很巧妙

网友:
靠  、这也可以啊 。LZ真牛。。。

网友:
只要能掌握好温度就可以的  我有土炮 也有BGA    BGA用一年多了

网友:
这不是废话么,只要掌握好温度---------煤气灶也可以做BGA。

网友:
楼主不错啊,感觉还是要加发热砖预热好些,防止主板变形。

网友:
哇动手能力强又屌的~~~值得学习~~

网友:
问题是好不好用···

网友:
楼主修CPU 一流,做BGA也十分NB,呵呵

网友:
上加热和下加热用的都是安泰信的8205风桶吗,是不是只用风桶,控制箱不要了,谢谢,我也想做一个

网友:
楼上  没控制箱可不行

网友:
不用风枪的控制箱,只用风筒,考虑制作后体积问题,想做小点,自己做简单吗?楼主可不可以拍几张详细的图片发上来给大家学习,十分感谢!

网友:
哥哥太强了

网友:
动手能力真是强啊!

网友:
风枪夹具在哪里买的 能说一下吗?

网友(2010-11-02):
不錯的主意
本來想把吹風機放在下面當預熱台 怕溫度不好控制
看到大大的方法 又多了一個選擇

网友:
赞一个 LZ你太牛了
    以后有机会也弄一个

网友:
LZ不是一般的牛!

网友:
对这个8205风嘴感兴趣,DIY的还是买的成品啊?

网友:
我也很想做一个但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
不知道可不可以用850A的那种台子可不可以做,我做了好多片都失败了,搞得我都没有信心了

网友:
强。牛人呀。很有想法的东西。

网友:
成功率多高呀楼主``

网友:
很强悍的东东,动手能力太牛了!

网友:
你的8250倒着放还会工作?

网友:
请问楼主,夹具和还有下风咀在哪里买的哦,就是夹主板的,

网友:
这个制作取材比较容易,有参考价值

网友:
回复 网友B:

淘宝有卖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很简单啊,里面有个水银开关 拆开风枪短接就可以了。

网友:
原来如此,多谢指点。

网友:
幸好还能回复,楼 主不是一般的强人了,学习了,看来我只有买现成的啊

网友:
楼主,能不能把所买工具的淘宝连接发上来。
或者短信告之也行(短信留QQ号交流也行)
我也准备手工做个土炮。

网友:
楼主这个活动 的部位叫什么啊··在哪里买

网友:
上加热部分支撑用的是   磁性表座   在淘宝上可搜索

网友:
佩服你的动手能力。

网友:
很多配件都是在淘宝上买的,有些不是经常有,看到了适合就买过来了,没想到正合用。

网友:
不错,不能好用不!

网友:
我的土炮

网友:
回复 网友D:

多上点图看看,整体装配图,使用效果如何。

网友:
还是半成品,目前算是两温区,加焊还是够用了。风枪支架还没弄好,又想做成上红外加热的,那种带聚焦的红外加热

网友:
下面用发热砖岂不更方便。温度用恒温200-250度?

网友:
不怎么喜欢发热砖,热惯性大了,

网友:
呵呵,可以申请个专利,看看申请到申请不到- -,

网友(2010-12-05):
楼主啊·那个加热头可以调节移动的部件在哪里买的啊··什么名字 啊··

网友:
回复 网友E:

夹风枪的夹具自己改装了吧  淘宝上这种磁性表座没看到有这种夹具的

网友:
磁性座当然没有夹具的,夹具也是淘宝买的,凑巧而已。

网友:
回复 网友E:

能不能提供一下夹具的名字 可以带升降的这个确实不错

网友:
用了显微镜架,我有两个,借鉴一下!

网友:
看来都是高手如云啊!

网友:
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呀   牛人真多

网友:
温控那块是现成的 吗?
要怎么做温控啊!不明白!所以一直没搞!

网友:
图片少了点 再详细点就好了 制作过程最好也分享一下 小白们学习学习

网友:
饿饿饿饿饿饿饿饿饿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