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630m待机0.01不触发不用做南桥一烙铁搞定

楼主(2010-10-03):
同行送来DELL 630M主板一块,说是待机正常,不触发,疑是南桥问题,因自己没有BGA焊台,故给我修,主板上电待机0.01,看似正常,触发没反应,按我的维修三步曲,
第一步:先测3V5V电感没电压,再测公共点也没电压.
第二步:断电,测各电感对地阻值,发现5V电感对地为0,明显短路,这就好办了,祭出烧烧鸡大法,摸到5V滤波电容(330U)发烫,用铬铁去掉不短了,找块料板拆个电容补上去,上电触发正常,上CPU内存测试亮机,维修至此结束.
最后补充一点:同行们可能会问,5V电感短路为什么待机只有0.01呢,各位版主都已经发过各种点火回路的贴了,这里我就不说了,我也是新到基地,级别也不高,不知如何上图就不详解了,大家有兴趣可去找版主无边大师请教.呵呵

网友:
这样的鱼也会捡到,楼主运气不错哦。

网友:
这样的鱼也会捡到,楼主运气不错哦。

深圳同创电脑 -4 老会员了,不应该呀

网友:
可怜的一修哥,还弄个南桥坏,基本的测试都没有作就判了南桥,这比六月飞雪还。。。

网友:
能不灌水最好不灌水,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种一修哥还是大有人在的,我记得以前给别人打工时一同事修机只要是不触发不是直接干IO就是直接干南桥,最后换了IO南桥还是不行就不修了,月薪也有三四千,呵呵

网友(点评):
这能修机成功率能有多少啊?百分之四十?

网友(点评):
这能修机成功率能有多少啊?百分之四十?

网友(点评):
这能修机成功率能有多少啊?百分之四十?

网友:
回复 网友B:

哎,这么好拿工资啊,早知道我早就去打工得喽

网友:
这种一修哥有很多,不花太多时间去修,几招用完了就退回给客戶
如远气差可能会少了一些零件

网友:
看来修机有时还是要仔细打一下各电感的阻值,有时有电压并不一定正常

网友:
你这个同行可真会判断,估计是只看待机电流了!

网友:
呵呵。     点火回路 这个东西  我昨天遇到了 。。     刚开始接触 都查晕了 。。 也是  有待机    公共断无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