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Q47不导通,PQ44的G极电压会是18.5吗?

楼主(2010-10-03):
这个是HP DV1000-915的隔离保护电路,PQ44的S极是18.5V,图中PQ47不导通,PQ44的G极电压会是18.5吗?它能通过PC254加到G极去吗?还有那个PR1中的2P和1P代表什么意思啊?

网友:
  看样子楼主对于电容的特性还是不太了解 直流电怎么可能通过电容呢 最多是上电的瞬间有电压加到g极 可惜是个很短的时间
  另外 pr1的1 1p 和2 2p其实是接在一起的实际电路中只有2个脚

网友(点评):
不太乎天长地久,只在乎曾经拥有。瞬间有也算有啊,也就是充电的瞬间吧。我就是问这个瞬间的。呵呵

网友(点评):
还有一个就是PQ47不导通,那个18.5V能不能通过PQ46当中的偏置电阻过来,使PQ44的G极形成18.5V

网友:
  瞬间的意思就是说 在上电的瞬间 pq44是截止的  这也是为了保护后极不受大电流的冲击

网友:
再请大家分析一下PQ47导通后,PQ44是如何导通的,请结合电路分析。不要光空谈导通条件。

网友(点评):
你的口气。。。

网友:
PQ47导通后,PQ46通过内部二个电阻和外部的PR7分压,这样PQ44的S极和G极之间就有了压差,S大于G极,PQ44导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