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内存

楼主(2010-10-03):
一快华硕k8v x的板子  跑D4  换了好多以前可以用的 条子  还是一样   压住北桥 也是一样   请问师傅门 这是怎么  回事

网友:
你可也直接加焊,有的主板压桥和不跑码。

网友:
内存工作条件是否满足

网友:
看看电压是否正常,换个CPU试试,还有看一下是否有断线的地方

网友:
这个要细心才行

网友:
换个cpu、看看     内存的信号线是跑到cpu里面的         AMD从754开始内存就由CPU控制了

网友:
看哈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
看看内存的供电的各个供电,时钟。。。系统管理总线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回复 网友A:
查内存工作条件
内存的供电  时钟  打排阻的值
第一代内存查:
内存槽上面第一脚REF电压1.25V【内存槽上面有标那里是第一脚】 第七脚主供电2.5V  91  92 总线时钟 总线数据2.5V或3.3V  184脚SPD电压【2.5V或3.3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