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A8J显示LOGO反复重启

楼主(2010-10-03):
客户描述以前有时还能进去系统,现在一次都进不了了,开机显示LOGO就重启反复,
内存硬盘都拔了,显卡板换一张一样的测试故障依旧,故障在主板了,英特尔的CPU
965芯片组,查了论坛好多Z99D有这个故障,大家指点一下思路。。。。

网友:
华硕的主板,有时硬盘没有系统也会重启的,我遇到过多次了

网友:
不是硬盘,早换了试了,论坛的记录有的说南桥,有的说北桥,搞迷糊了

网友:
开机进CMOS看看,会不会还重启,再确定是不是主板本身的故障,一般应该不大会是主板故障,

网友:
开机进CMOS看看,会不会还重启,再确定是不是主板本身的故障,一般应该不大会是主板故障,前几天我还因为内存接触不良造成掉电忙了整整一天

网友:
是 先看看内存的问题 ,LOGO那里一般都是内存 硬盘 光驱!可以先先压着南北桥开机试试然后拖拖焊焊 各种插槽。

网友:
显卡故障也会这样

网友:
进BIOS看看还重启不!如果不行就刷BIOS试试!

网友:
进不了CMOS,谢谢各位回复,

网友:
BIOS问题 或者外围设备有问题吧

网友:
进天遇到Z99D ,不显示,有反复重启的声音,估计显卡,忙中......

网友:
我也遇到过,应该是BIOS问题,我遇到的是ACER 4520当时进BIOS都进不去,不过在显示LOGO的时候按ESC再按ENTER有时候又可以进去了!

网友:
希望楼主能够把结果反馈上来大家分享

网友:
加焊内存槽试试

网友:
这是ASUS A8 Z99 系列的一个通病  我修了满多了  你把显卡板拿下来一样可以听见开机声后重启的 , 这问题是北桥虚焊引起的  只要加热北桥就OK

网友:
如果是AMD应该是北桥,Intel的应该是内存或者显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