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2vle-rh cpu不过

楼主(2010-10-03):
m2vle-rh 检测卡跑01 把CPU风扇去下来就过了 按上风扇就01 是不是这种板子的通病啊 谁见过这种问题
cpu
通病

网友:
cpu座虚焊,如果座和桥离得比较近,还要考虑桥的问题。

网友:
是通病问题,拿到BGA上烤烤就行了

网友:
先把桥做了哈....

网友:
不会吧,这也算通病?老鸟们都一一列一下常见的通病让我们这些菜鸟学习学习啊

网友:
哪是桥的问题吧 哪就要测一下底座再上BGA最好不然好容易报废

网友:
兄弟们问题解决了 我把CPU供电芯片lsl6566加焊了一下 就OK了

网友:
CPU座不行。加焊一下、

网友:
ai6572189
的帖子
座子空焊或者是桥空焊了
装上风扇用手压一下桥看看。
座子坏也有可能

网友:
空焊哦 看一下座子和桥

网友(2010-11-07):
via桥会虚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