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a6000 a6v 待机电流0.08A,上电屏亮三秒后掉电关机?

楼主(2010-10-03):
asus a6000 a6v 待机电流0.08A,上电,电流跳到1。8A,屏亮三秒后掉电关机?风扇运转正常,掉电后电流0.04A,问一下,此机是不是待机电流有点偏高啊?还有就是北桥有点温高。但不装内存时,电流1。33A,机器不会掉电的。真很难修?

网友:
刚才又试了一下,装上内存,不装硬盘,也不会掉电。真搞好不懂了

网友:
压一下显卡试试.

网友:
没听说过掉电和硬盘有关系的

网友:
你看看你的电流表电流给的是不是太低了

网友:
北桥和CPU座

网友:
刚才又试了一下,进PE不会掉电,进安全模式也不会掉电,就是不能装显卡驱动,一装马上就会掉电,先删除显卡驱动,进系统一切正常,就是不能装显卡驱动,看来是显卡的问题了,

网友:
楼主换一下驱动再动硬件,看似驱动的问题哦。。。

网友:
驱动不会了。进PE都不会掉。
应该是显卡的问题了

网友:
过了一夜之后,今天再开机,依然是过去3秒左右就掉电了,掉电之前,电流达1。7A左右,且屏幕会亮,LOGO会显示,只是一会就掉电了。

网友:
应该是显卡问题呀  加焊一下看看

网友:
这机是什么芯片组的?集显还是独显?

网友:
换个显卡IC吧?这个显卡的发热量很高的,整板的BGA芯片温度都很高!0.04的待机是正常的,我手上刚好修好一块!真正达到进系统的话电流可以达到2.3左右!

网友:
具体是什么芯片组 那几个芯片

网友:
应该是显卡虚了,这问题很明显了

网友:
恩,给显卡坐下BGA啦,估计就好了···

网友:
独显,intel芯片,这个显卡的发热量很高的,整板的BGA芯片温度都很高!0.04的待机是正常的,我手上刚好修好一块!真正达到进系统的话电流可以达到2.3左右!那么,待机电压高是哪里的原因呢?也是因为显卡虚了吗?

网友:
A6000 cpu座和北桥容易虚焊 会引起掉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