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PL2

楼主(2010-10-03):
这块板子老烧CPU从电源管理芯片和场效应管   一换就好没过多久就又烧了   CPU主电源管理芯片也换过了还是不行   郁闷死了

网友:
是不是用相连的三极管有问题啊

网友:
坏管,ADP3181还有3110要一起换,ADP的芯片坏了太多

网友:
管理芯片 辅助管理芯片都换  不过你先测下电源有问题么

网友:
全面细心检查一遍

网友:
为什么不用示波器打一下看那路有杂波呢

网友:
没有示波器呀      到现在还不会用那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电源是自己的,肯定没问题

网友:
是不是这板设计得就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