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NQ FP91G+满屏红色

楼主(2010-10-03):
BENQ FP91G+满屏红色,有时可以正常显示,有时动下屏线能好,但用不到十分钟又成红屏了,屏线已换过,现在不知道是屏的问题还是驱动板的问题,请有修到过这种问题的高手说一下!!!感谢各位的关心,此贴到今天我还是回下,问题已经解决了,是驱动板的问题。

网友:
你把屏接口换了试下

网友:
把屏拆开,看是不是灯管老化

网友:
应该是驱动板的问题吧??

网友:
屏接口有问题。

网友:
不行的话刷一下MCU

网友:
灯管老化的可能性大些

网友:
VGA信号线换过吗?换过的话有可能就是驱动板的啦。故障出现后你可能按下显示器上的MENU键,看看菜单的色彩正常吗?如果正常的话就是VGA线的问题。不正常的话很有可能就是驱动板的问题。不可能是灯管的问题。灯管的话有可能就会保护,或者发出吱吱声。你可能单个检查灯管是否好坏。从最简单的查起。再排除驱动板。最后再考虑屏的问题。屏出现问题一般为白屏或花屏。我修了几年了还没有遇到过红屏是屏本身问题的。依次先排除VGA线,灯管,驱动板。

网友:
动一下屏线能好,这肯定是接触问题了,接口松,把这问题解决问题就解决了。

网友:
是灯管问题 换灯管吧

网友:
可能就是接口问题了吧!!!

网友:
我看也是接触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