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L4S5MG/GL+ 跑41且BIOS报警 怎么搞(已经搞定)

楼主(2010-10-03):
客户发来的时候 只有一块主板  不过PCI槽子  贴着 TCL电脑 的塑料  应该是TCL的主机   故障是 跑41且BIOS报警    已经换BIOS芯片刷了N遍程序 不管用  换了U  内存  电源   串口管理芯片也拆了  用组织卡打了一遍没什么问题  就是一直跑41  报警

已经搞定 原来BIOS 芯片下面断线了  拆了BIOS坐姿 才发现的

网友:
bios重写,它的可能性最大。

网友:
你换个IO芯片试试

网友:
41刷完BIOS换IO,先确定内存这块没问题

网友:
是不是品牌机上的啊?    如果是哪就是IO的问题多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