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求助:有一台联想G450 屏幕被砸坏了

楼主(2010-10-03):
整个电脑都被砸的变形了
请问如何测试主板的好坏(只有台式机的测试工具 没有
笔记本
的测试工具
笔记本

网友:
外接显示器哦!

网友:
整个电脑 都变形了~! 你主板肯定又断线了~! 已经都这样了,那你就 外接显示器,加电看看~! 主办还有 反映吗~1 照你这么说 主办 有可能 废废了。

网友:
摔过的机器一般都会掉点。修复率不是很高。

网友:
先开机看加不加电,加电外接显示器试试

网友:
看看电流跳不跳再说

网友:
换张屏 或者外接啊

网友:
最简单就是开机外接显示器看看

网友:
外接显示器看一下能不能亮吧

网友:
插个USB键盘。看小键盘灯能不能亮。能亮说明机子可以开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