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f80cr 笔记本无法从光驱启动

楼主(2010-10-03):
ASUS f80cr
笔记本
无法从光驱启动,确定光驱是好的,也换过光驱试过,不管BIOS设置什么启动, 显示完启动信息快要读取硬盘信息时提示 reboot and select proper boot device , or insert boot media in selected boot device and press a key 硬盘换过没有问题,不知道是什么问题了。
笔记本

网友:
弱弱滴问一下,你有没有放光盘.
1.首先,BIOS能否正确识别光驱和硬盘?
2.其次,光驱换过,光盘有没换过?
3.把硬盘在其它机器上克隆个系统,然后直接放回笔记本,能否安装.

网友:
你说的都做过了,应该说这是搞电脑必须要做的了,BIOS能够认到硬盘和光驱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