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伙。没开关的显示器开关信号在那?

楼主(2010-10-03):
一台机电脑。它的显示器上没有开关。应该是主机通过VGA线送过来一个开机信号来打开液晶显示器吧现在主机坏了,想直接用这个显示器。可应该怎么样引出这个开关信号呢

网友:
行信号用作开机信号吗

网友:
行或者场,或者行场同时用。因为主机工作以后,由显示卡发出信号给显示器。这其中有两个最重要的信号,就是行,场信号。不加电时行场信号上没有电压。为0V,加电以后行场信号上分别有个电压传到显示器。显示器开机工作。当检测不到信号电压时自动关闭。

网友:
没有看明白楼主的意思,你的这个显示器有专用的接口吗?VGA线是普通的线吗?如果是H V 做开关,在什么机器上都能用,因为没有一个机器的VGA口没有H V 信号的,

网友:
直接在驱动板的供电处串联一个开关,安全有效。

网友:
新手期待答案中!!

网友:
没有看明白楼主的意思,你的这个显示器有专用的接口吗?VGA线是普通的线吗?如果是H V 做开关,在什么机器上都能用,因为没有一个机器的VGA口没有H V 信号的,回四楼。是普通的VGA线。。是不是没有开关的液晶都是用行或场信号电压来开启液晶显示器工作的?

网友:
5楼的方法简单有效。不错,不错。

网友:
什么机器啊,怎么会没开关?驱动板上接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仔细看看我的帖子。这种显示器没有开关。主机有信号送出后显示器的驱动板才开始工作。我的意思是VGA中的那个线作为显示器驱动板的触发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