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集成CPU:c7-d的主板不走码BIOS芯片25x80avs1g

楼主(2010-10-03):
能复位。全板测电压,除了CPU是0.95V外都正常。工作一会南北桥都温热就CPU冰凉。这种CPU比较特殊,不用风扇,是威盛的C7-D 1.8G,不能确定电压是否正常。但作为低功耗处理器这个电压兴许有可能,于是加焊了下CPU,等到彻底溶化了就停止加热,自然冷却。上机还是不走码。想测一下BIOS的CS端有没有选中信号,没有25x80avs1g的资料。恳请高人指点。

网友:
直接刷个BIOS看看,不行就加焊北桥,最后丢掉

网友:
丢了太可惜了吧,真丢的话丢给我算了,哈哈

网友:
哪个bios好像在网上找不到的吧?

网友:
cpu供电应该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