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超奇怪问题

楼主(2010-10-03):
     一块华硕M8N4-E   主板关了机风扇还在转   必须要拔掉电源才会停止  IO也换过了还是一样  请教高手给点维修电路。。。谢谢

网友:
我也有一块是这样的情况  不过是铭瑄的

网友:
应该是风扇控制电路的问题,如果可以正常开机话。你直接把风扇的供电线改到12V上去就可以了

网友:
短接开关也关不了机的屏不亮但是风扇还在转,板子供电还有的只是复位灯常亮

网友:
可以查一下U到南桥的线路。

网友:
你确定是关机了吗?不是黑屏误以为关机了吧!

网友:
你哪个是不是不受控了啊, 哪就是南桥和IO的问题多一点

网友:
用万用表在待机状况之下打一下风扇电源插针的正极是否和sb5v导通了?应该是中间受控的三极管之类的直接击穿了吧。。。我猜是这样

网友:
触发排针到IO中间元器件有无损坏``晶振``电池``触发后关不了机按不触发的方法``

网友:
回复 网友A:

按NV关机时序一步一步查下去
PCI复位
HTVDD_EN
1.2V HT
HT_VLD
CPUVDD EN
CPU供电
CPU VLD
时钟
SLP_S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