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见V3000!!!】开机几秒自动断电??!

楼主(2010-10-03):
唉,初来乍到。

朋友的hp v3802(Intel 965芯片组 8400独显)因为“显卡门”维修失败,花了500,用没多久,开机过热半分钟后就自动断电了。朋友都准备仍机了。。。
这时我站了出来,拆开一看显卡根本没换新版,只是热风枪吹了一下(BS一下),于是没办法简单处理了一下散热,可装回去问题现象变了!
用电池开机几秒,风扇刚转就掉电了,根本连bios都看不到了;更神奇的是插上电源时开机几秒掉电后又能自动启动,不过也只是处于屏幕不亮,面板灯常亮,风扇稳定转动,但不出热风的状态!!!

高手出来帮帮忙啊,说说是什么问题?
不会是我拆坏了吧........????

网友:
粗略的对地阻值,核心电压,晶振电压。。。都测了。。。
可以肯定显卡的问题还存在,但为什么我拆了再装回去,现象就变了呢?
现在在考虑复位的问题,但测哪里不知道啊。。。。

高手显现一下,给个检测思路啊?!

网友:
或者谁有这个型号的“上电时序”啊?
发给我,我自己看看!!!

网友:
现在“电路图”,“点位图”都有了,就差“上电时序”了!!

网友:
摘了显卡试试是不是还掉电嘛,至然显卡问题还是存在,哪就先解决显卡问题

网友:
板子拆下来,什么都不装看还掉不掉电。要确定问题,在那块再修

网友:
加焊显卡试试,可能是显卡挂 了,这LJ机器有的时候拆一下就会坏的

网友:
先把显卡处理对在说其他的地方 图纸也有 点位也有  还要什么上电时序啊

网友:
现在主板上就剩cpu+风扇和显卡了,还是掉电。。。

5楼那位朋友,我当然知道要换显卡才能根治v3000!我拆了就只是处理了散热,再装回去最多问题还是一样啊。。。可偏偏问题现象变了!
要是小的元件坏了,我都不想测了。。。

哪位高人碰到过开机掉电的现象,出来吼两声啊!!

网友:
专业维修的都暂且不做答,可能原因是你BS了高手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那朋友可是花了500修“花屏”的问题!
新版8400m gs的无缺陷版显卡芯片只要100多!
给我那朋友修显卡的“高手”我能不BS一下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您是高人。。。我才是个小菜,从图纸和点位图得出上电时序,现在还没这个能力啊。。。
so,一起讨论一下这个情况啊?!

网友:
此问题未解决,顶起来!

网友:
显卡虚焊了,重做下就可以了,如果要好点的话就去买个新版换上去,你那就是显卡通病。

网友:
你做散热做掉电。。。你没动过其他的地方,是开机能进系统后掉电
还是一开机就掉,,,说清楚点。
能进系统才掉,重点查风扇
不能进,查显卡

网友:
回复 网友C:

终于等来一位前辈!
我应该说清楚了啊,现在是开机几秒就掉电!连屏幕都不亮,当然是进不了系统啊。
不过我拆之前是能看到开机logo的,也能进bios,可顶多坚持45秒就掉电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现在我把cpu和风扇都拿了,就剩显卡了!可是开机掉电现象依旧。。。
难道我拆机做了散热能把显卡弄虚焊了? 才造成开机掉电?!

网友:
有什么好想的,显卡问题嘛,这就叫好心帮倒忙,把机器装好,让人家去保修去,嘿嘿。过保就换显卡吧。

网友:
建议先拆下显卡,重植一下。

网友:
说句不好听的,做生意不赚钱,那就没有这个论坛罗!修显卡,烘一下还有收800的呢,照你这么说,都BS一下的话,那劝你改行吧,这行没搞头!

网友:
换板吧,兄弟别太累了,我现在修不好就换板,客户看了也放心!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有注意我帖子的第一句吗?
都说是“初来乍到”了。。。
换板子?还是算了,那成本。。。我这是帮朋友修修、练练,人家是打算扔机的了,我给要了过来。

网友:
回复 网友E:

那烂东西是那样子的,没有什么大惊小怪的,把显卡植哈90%多都会好!

网友:
回复 网友F:

    好的,信大家了。
先换新版8400,再说!
等显卡一到,重植完就跟大家报告进展。

网友:
你拆机搞散热,出来新问题,和原来故障现象不一样了,说明是拆装机的问题,显卡肯定得重新植球了,做完显卡应该能好了!

网友:
重植显卡应该能解决。不过这板子温度要控制好,很容易暴的

网友:
回复 网友G:

    问题就是拆装机时不知道动到哪里了。。。

注:此帖未解决,请继续关注。。。

网友:
我以前也做过一台V3000 显卡做坏了 就跟LZ 一样的毛病 后来换个芯片就好了。

LZ还是换个显卡芯片试下

网友:
LZ能把点位共享出来吗。。。

网友:
先看看电流上到多少了。估计还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看来V3000真是一个烂机。。。

网友:
我手上的一台机子问题跟你的一样,我很郁闷的是那个机器之前没有问题,只是客户拿来换一个风扇,换完风扇都没有事,当时客户没有拿走,就放在我这里,说是过几天来拿,前天装好,我就放在那里没有动过,过了有三天时间吧,客户来拿,我都说机器测试好了,也没有试,客户直接就拿走了,刚拿走不久,客户就打电话过来,说是开机掉电,到LOGO画面就掉电了,我当时听到很郁闷啊,我就让客户拿回来,拿回来之后我折机了,一个一个折,把所有的都折完了,还是一个鸟样,但是奇怪的是不插内存就不会掉电,一插内存就掉电,不过我这个是集成显卡的,可以排徐是显卡,主板到我这里放了好几天,问题还是一样,测试各电压都正常.我实在没有办法了,我已经报有给客户陪一块主板的信念,就把主板放在BGA台机烤了半个小时,等冷却后,我在开机,没想到问题真的解决了.意外真的出现了.

网友:
如果你不怀疑你是不是你自己拆坏的话就应该仔细看一下,这种板子就是显卡的问题了啊
看是否有显示信号没出来

网友:
回复楼主 我也接到一台这样故障的机器啊  不过的我是个三修机 搞的一塌糊涂  北桥客户说做过三次了  我正常努力修啊  还不知道是不是可以搞定啊

网友:
V3000除了显卡外,其它的地方都很皮实,很少出问题.

网友:
重做显卡或者换个显卡

网友:
量下CPU插座是否有空焊或是与CPU接触不良

网友:
回复 网友E:

看的出来你不是专业的,不然不是这个语气了,呵呵!

网友:
楼主拆了显卡试下看掉不掉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