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20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0-10-03):
请高手指点
IBM T20机器开机时电流跳一下就没了
电流0。04跳到0.08掉了
问一下IBM 0。04电流是不是不正常啊?

网友:
先换了3421和3410再说

网友:
恩。应该是电压没有出来 。更换ADP3421吧 。
昨天碰到一个A22M,问题也是掉电。更换了3421,还是掉电 ,最后确定是一安装小红帽驱动就掉电 。最后也就是不装那个驱动算完了。。总是凑合 了事。郁闷中 。。。。。。

网友:
换过3421和3410
故障还是一样?
主问高手应该怎么样查?

网友:
我 现在 也 遇到 了 这样的问题!!LZ 修好了没 ?

网友:
我手中一台T22也是同样的问题!换了几对3421和3410都没法解决。。。。楼主要是搞定了请说一下维修过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