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可以用DM分500G以上的系统软件

楼主(2010-10-03):
求一个可以用DM分500G以上的系统软件,我的DM只能分500G一下的,500G以上的不可以好烦。。。请问那个版的系统可以

网友:
用DM 10呀很好用的,我一直都用,这工具GHOST光盘上都有

网友:
用PQ分不也行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以分500G以上的吗?

网友:
还没碰到超过500G的盘,呵呵

网友:
那你用DISKEN啊   哪个还好用啊   ,  也好简单

网友:
  不好意思是DISKGEN  呵呵呵

网友:
你火星来的呀,呵呵,DM10.0早就用了,速度挺快 实在不会用,百度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B:

    DM10.0是那个版本的系统,我怎么只见过5.7的,郁闷啊。。。。。。快点告诉我下

网友:
回复 网友C:

    没问题,500G以上的用这个最好分了

网友:
DISKGEN

或者最简单的,一键分四区。

网友:
最安全,好用的方法是直接用XP安装盘分区。
用DM 9X分500G硬盘有时会出现莫明其妙的问题。

网友:
PQ就可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就是

网友:
可以用GdiskGUI。我一般都用这个,系统下,PE下都可以用,中文操作,还有客容量硬盘的分区方案

网友:
就是DISKGEN啊    系统版的啊       好多系统都有的啊       试试啊    还好用啊

网友:
方法很多。

网友:
PQ很好用,但500G以上的硬盘没分过,不知道可以不

网友:
用ghost就可以分,而且还能修改分区大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