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23维修问题

楼主(2010-10-03):
今天接到一台IBM T23故障现在象开机电流正常 但不显示
听客人说是进过水
拆开板子看到MAX 1714 有腐朽  边上都有霉
所以在别板子拆一焊上
结果通短路,头晕
然后仔细周边元器件  发现在有电容连路
所以就把干下来,找个东西替换了
但出现有待机,不触发了
换过ADP3421   MAX1632    ADP3421
请问一下高手接下来该怎么查
谢谢!!!

网友:
  都换过了 能确定都换正常了吗 不触发你换这些芯片有什么用啊 就是要换 也要换ec或者是南桥吧 不触发的看ec的工作条件是否具备啊

网友:
EC是哪部份的东西
小弟是个学徒,所以请包含
如果是南桥应该怎么查啊
谢谢大师指点!改日一定重谢!

网友:
  阁下现在的水平 最好还是多多潜水学习一下 论坛的新手区有很多基础性的东西 学问需要慢慢积累的 不可能一蹴而就 如果你不知道ec是什么 那么以我的水平 给你讲起来可能有一定的难度 有时间就自学 虽然慢点 但是功力慢慢增长 能厚积薄发 如果没时间 就找个机构培训一下 能解燃眉之急

网友:
阁下 比我的水平还逊一点 。莪是自学的呵呵  有一点台机主板的功底,就硬着头皮来的 ,时间长了就习惯了

网友:
看下IBM芯片还有仔细看看其他地方有没有进水腐蚀的 ,看下南桥下面有没有进水氧化 腐蚀的情况

网友:
待机是否正常,3 5V有没有

网友:
EC和南桥的晶振的起振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