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联想旭日410L升级CPU的问题,帮忙看看这个块U能行吗

楼主(2010-10-03):
我的本本配置是

联想410L上市机型配置介绍

处 理 器

Intel Celeron-M 420(1.6GHz/1MB/533MHz)

芯 片 组

Intel 940GM

想升级到迅驰PM760  2.0/2M/533

    CPU系列: INTEL 奔腾系列 Intel型号: 奔腾M 760 适用类型: 笔记本 CPU主频: 1.8GHz-2.4GHz 前端总线: 533MHz 接口类型: Socket 479 倍频: 15x 包装形式: 散片 核心数: 单核心 封装技术: mPGA 外频: 133MHz 制程: 90纳米 二级缓存容量: 2048K 耗电功率: 35W
  • 请教下这块U能用在我这个940主板上吗?菜鸟求助呵呵请高手多多指教

网友:
不能的,PM760是迅驰2代。上915主板。
而你那个是940的迅驰3代技术。
而且接口不一样的!

网友:
对了,想升级的话,直接换T7600
L2    4M

网友:
哦谢谢楼上高手呀,我看接口是一样的吧都是479的,台式机还可以,对笔记本的研究太少了呵呵,不能用就太可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