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极管请教一个很菜的问题,有人能正确回答吗?

楼主(2010-10-03):
       请教电子维修行业师傅们一个问题:如三极管E13007和C945两种NPN型的三极管,它们的C极是:直流12V通过一个工作电压为12V电流为0.16安的风扇后接在C极上,E极接地,B极通过一个限流电阻接在5V直流电压上,我要问的是它们的B极分别接多大的电阻才可以使得这两种三极管分别工作在饱和导通的工作壮态。它们所接的电阻的阻值是通过怎么计算得出来的,兄弟在此谢过。

网友:
王先生在吗?飞翔老师在也行啊。大侠请露面啊。兄弟期待救世主啊。

网友:
  这个问题涉及到三极管的饱和导通的条件 三言两语难以尽述 你所述的两种三极管 可以找到他们的pdf 里面有详尽的叙述 串联电阻的目的就是让三极管的基极电流在安全的范围之内 查pdf有三极管的最大饱和电流 最大基极电流 最大功耗等等

网友:
谢谢这位大哥的回复啊,不过不是不太明白啊,还请高手陆续现身说法啊。

网友:
楼主要找到PDF 经过技术才可以解决的

网友:
B 极接个电阻是起限流的

网友:
首先你要明白什么是饱和。  C极电流随B极的电流增大而增大,但大到一定程度后便无法再大了,便是饱和。B极电阻取1K便行了 。

网友:
查一下这个三极管的DATASHEET.上面说的很祥细。

网友(2010-11-22):
R<HFE*(12V-0.7V)/I,三极管就能工作在饱和状态

网友:
其实很简:  把电阻换成可调的 什么时候导通了就行了 我制作东西的时候就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