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712S+ 开机亮一下暗屏 电源灯正常亮

楼主(2010-10-03):
    初步怀疑     供电不足    或保护             查14伏  5伏正常   没有跳变               开机亮一下显示正常       4秒后暗屏       再按开关也是同样亮一下再暗掉          不知道是电源板哪里问题    请朋友们指点一下

网友:
高压或是灯管问题

网友:
换了灯管    还是同样的问题    应该是高压        '

网友:
   你换灯管之前可以先接个外接灯管试试在换啊~

网友:
先接个好的灯管试呀,或者先测量原机灯管好坏呀,没有灯管检测工具吗?直接换多操心呀,换了也不一定解决问题。如果灯管没有问题就是高压包的问题。换线圈或者加高压板呀。

网友:
先测试灯管,可能灯管坏造成高压保护。再就是高压部分的问题。

网友:
712S+ 高压线圈虚焊是通病 排除灯管后 把两个高压线圈所有引脚补焊一下即可解决!

网友:
先用通用驱板加点灯高压板测试屏的好坏。最好测试每支灯的好坏。因为如果其中有一支有问题也会造成保护的。

网友:
点下灯管呗        可能是灯管吧

网友:
是两个保险不好了

网友:
一个是高压板上的保险一个是主板上的保险

网友:
晕搞错了 我把那天修的IBM暗屏回复上去了   不好意思请大家见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