诡异的屏暗

楼主(2010-10-03):
ACER 5520G 高压版 坏 该了一条高压板 用自己的屏一切正常 但是接上客户的屏 屏上保险居然没电压 其他信号也没电压 把高压板取掉也没有用 一样故障 客户的屏在其他机器上能点亮 求高手 给指点迷津

网友:
宏基的屏线坏的也很多,建议楼主考虑一下

网友:
接其他屏正常

网友:
我个相信白天见不成鬼,楼主仔细看看吧

网友:
应该是屏线问题,我之前修过一台SONY的机器,情况是一样的。

网友:
但是屏线所有电压都上去了 点其他屏没问题

网友:
问题已经解决  问题出在屏上的码片上面, 这个屏2个码片 有一个30片的借口还 有一个8口的接口 。两个。后来才发现还有一个码片  然后把8口码片换到另外一个码片位置上  屏上有电压了 但是 花屏 我的个妈哟! 难道屏被搞坏了 又继续搞倒腾去倒腾来 ,把8口码片换回去 另外在废屏上找了一个马片 上到30的借口上 在试 哟西 ~屏亮了 也不花了! 终于280大洋到手 累死我了 文采不好莫见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