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求服务器三星4位内存SPD,改成台式机用

楼主(2010-10-03):
昨天看到有个南亚的9个颗粒的说是可以改成台式机内存用,我把N年前收过来的HP服务器上拆出来的三星PC 1600R-20220-Z也想搞成普通台式机内存用,但写了个HY 32M4的进去还是花屏,把中间的芯片已经拆了,颗粒型号是:K4H5604380-TCA0,一共18颗芯片。望高手指点一下怎么改成普通台式机内存用。

网友:
或是有人有4位的512M的SPD吗?传来写一下看一下呀,谢谢了。

网友:
我先了我上传的这个4位的,但是花屏。我用的是NF2的主板。集成显卡的,接独立显卡不能检测到坏的内存。

161 Bytes, 下载次数: 6,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网友:
是不是要把167改成:133呀?因为这内存在服务器上的频率才166,我记得没错的话,这芯片应该支持266频率的吧?

网友:
是不是要把BANK改为:1,频率改为:133才可以的呀,高手们解答一下呀,呵呵。

网友:
试试这个看看

236 Bytes, 下载次数: 5,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网友:
谢谢,明天试一下,有没有高手解答一下怎么直接修改SPD文件写进去的呀?

网友:
刷了LS提供的还是花屏,找了块DELL 865GV的测试也是一样,能检测到的话就花屏。完全看不清图像,不能检测到的话就不花屏。高手指点一下呀。

网友:
独立显卡花屏不花屏  独显不花的话 一般是颗粒虚焊了吧

网友:
换SPD就不花了,检测不到。

网友:
哪位高手指点一下呀,呵呵,512M的,不修好也浪费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