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旭日410L。不触发

楼主(2010-10-03):
旭日410L,北桥940GM PC87541开机芯片 ,不触发 ,更换了87541和BIOS芯片,仍旧不触发。但是按开机键旁边的NOVO键OK能开机。解决办法,把NOVO键飞到开关上,把硬盘重新格式化,不让进入一键还原状态。还给客户。
说实话,真想找到是为什么。是不是中间的线段了,可是开机键上有3.3.V的电压啊 。按下开关也可以拉低。应该没有断线啊 。可是为什么就不触发呢?????可是客户急着取走,也就算了

网友:
你应该测测开机键到IO之间有没有断线,虽然开机键有电压,但并不能说明到IO就一定正常。

网友:
是不是信号没有送到EC啊  有电压并不一定就正常啊

网友:
NOVO键本来是干吗用的呀,请指点下

网友:
回复 BGA杀手 的帖子联想的一键恢复

网友:
     我怀疑一点是短线   要不就是   开关  到EC 的电位不能拉底

网友:
开机键 一边是接了一个三极管然后接地的,一边经过一个电阻来自EC的PWON引脚
不是直接接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