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长城24寸液晶吱吱声以及水波纹问题

楼主(2010-10-03):
RT

长城V247,当初因为便宜,买了两台

其中一台,一直用来当电视看,使用时间不多,发现打开显示器后会发出吱吱的声音,使用时间稍微长一点,屏幕会出现水波纹,从屏幕上方往下方移动的哪种,关掉显示器后再打开水波纹会消失,但是开时间长点又会出现

请教下这个是什么问题。

PS:今天把显示器拆开来了,发现只要接通电源,哪怕不按电源开关,待机时就有轻微吱吱声。
后来还试过把电源后面的负载切断,什么驱动板、高压板全部断开,插上电源也有吱吱声,并且拨掉电源线后吱吱声会持续一分钟左右才会消失

仔细看了下,没发现有电容爆掉,不过听说电容外观即便完好,也有可能坏掉,所以打算换电容试试看先。
因为450V主电容和几路输出电压滤波电容都是装在散热器里面的,拆换有点麻烦。
各位大大觉得这种情况应该优先考虑换450V主电容还是待机电压部分电容?或者这根本就是变压器本身出现问题了,根本就不是电容的问题?

贴上实物图请大家帮我分析下,4路电,5V、12V驱动板,24V高压板,还有一路待机电压

网友:
回复 网友A:

    建议送专业店维修。

网友:
灯管可能性比较大,电源和高压板也有可能。拆吧,拆开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
看看电容有没爆了

网友:
1电路有干扰,输入别的显示器看下
2电源

网友:
可能是電容失效了 看看有沒有暴

网友:
高压板或灯管 可能放的时间长 受潮了

网友:
可能是電容失效了 看看有沒有暴,高压板或灯管老化后也有可能出现那种声音。总之赶紧去检查送修吧。不修也坚持不了多久就要修的。吱吱声是电流声。时间长了会烧东西的。现在有可能就是一个电容的问题。经常遇到过一次电源300V滤波电容坏了发声的。还有灯管,高压板坏了发声的。查了就明白了。

网友:
再请教个问题,如果高压板或者灯管老灯的话,会不会引起显示器的亮度下降?
我留意了下,这个显示器,亮度对比度和刚买来那会儿差不多,并没有明显的下降,平时用的时候不多。
总之明天拆开来看看,希望只是电容的问题。

网友:
吱吱响一般声音都来自开关变压器或者高压线圈。主要看电源板输出部分的滤波电容或者高压板上供电滤波电容,如果没有问题的话一般是电源部分元件参数发生变化导致震荡频率偏移或者开关变压器本身问题。

网友:
楼主修好了回来说声是什么问题!

网友:
水波纹应该是 供电的问题~

网友:
继续求助,今天已经把显示器拆开来了。

网友:
换掉400伏大电容 跟纯平一样 一样吱吱声 都是400伏的大电容

网友:
送修呀。保修的。肯定没过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