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内存不能为“read”或“written的问题

楼主(2010-10-03):
大家电脑玩着游戏或者运行软件的时候 有时会提示 内存不能为“read”或“written等报错  现在不用从装系统就能解决了 用此方法不损坏系统及其软件【当然在排除硬件的问题后  此方法不适合硬件】xp系统屡试屡爽  其它系统我还没测试过  大家可以试试

网友:
沙发 。。。
下来试试 我电脑也经常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
xp系统 点击开始菜单 点击运行 输入cmd 回车 在命令提示符下输入下面命令回车  等命令走完关闭对话框  就可以了【在排除硬件的情况下】
for %1 in (%windir%\system32\*.dll) do regsvr32.exe /s %1xu249208605

PS:版主不厚道

网友:
回复 网友A:

   晕! 亏你还是版主,这样来骗大家的分。就一个CMD命令,我还以为是一个什么第三方软件来的。做人要厚道,大家的下载都来得不容易

网友:
我试了 真的很好使  我的电脑不报错了  谢谢楼主

网友:
回复 网友B:

    做成第三方软件 也是执行此程序的    再说了编这么个东西怎么也得收点报酬吧   再说了又不是不能用  很实用的  怎么是骗分呢

网友:
资料是好的,可是俺不了

网友:
分也去掉了就是没下载下来,怎么回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