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 开机30分钟左右就闪屏

楼主(2010-10-03):
一台DELL 2005FPW液晶显示器  开机20~30分钟左右就闪屏,故障现象是这样的:液晶显示器每次开始使用时是正常的,但是过20~30分钟左右就会出现图像、灯管、指示灯一起熄灭又马上亮,并且重复循环。已经更换部分电容,故障现象依旧。请遇到过类似故障现象的朋友指导一下维修思路。谢谢

网友(点评):
将驱动板主芯片直接加焊,另外还得注意驱动板的供电贴片电感脱焊!

网友:
这里所说的闪屏能否描述详细点?

网友:
可能是驱动板或VGA信号线问题。

网友:
在开机 正常的情况下 拔掉按键板的线  拷机,应该是按键漏电导致,修好在到这里说一声!

网友:
很期待这个最终的答案!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好!呵呵,我自己都觉得描叙的不太清楚啊。故障现象是这样的:液晶显示器每次开始使用时是正常的,但是过20~30分钟左右就会出现图像、灯管、指示灯一起熄灭又马上亮,并且重复循环。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好!按照你提供的思路和方法测试过,故障现象还是一样的。按键漏电的情况目前暂时排除。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C:

    在闪的同时测量+5V是否稳定,如果稳定 ,请试刷MCU

网友:
驱动板的问题,MCU过热不良,我们经常遇到,你用个代用驱动板试试就知道了。这个问题出现时,一般5V供电都稳定,就是重刷数据也没用的,直接换驱动板,或者换MCU芯片。

网友:
楼主,情况解决了吗?怎么样啊?

网友:
应该是驱动板的问题居多

网友:
驱动板供电不正常不稳定

网友:
回复 网友D:

到现在还是没有搞定。看来只能考虑改板了啊。

网友:
为什么不怀疑虚焊呢?可以把高压包补一下。

网友:
先不管什么现象,把所有可能虚焊的地方加焊一遍。呵呵这种情况常有的哦

网友:
我昨天修了一台七喜的,和你的现象一样,刚好有一块旧的驱动板,换上去就OK了,我加焊MCU加成偏色了。

网友:
回复 网友E:

按照朋友你的提示的方法,加焊后故障还是依旧。

网友:
回复 网友F:

   换板是我的最后的选择,还是先争取修理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G:

按照朋友你提示的方法,加焊后故障还是依旧。

网友:
  闪的时候电压有没跳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