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图片)联想D216 Wide亮一下黑屏修后,现在花屏

楼主(2010-10-03):
       今天客户拿来一台联想D216 拿过来时是先红屏,3秒后就黑了,灯管不亮。 我下开后加焊了一下VGA口边上的元件,IC也加焊了,后来一试,正常了,试了一分钟没什么问题,以为好了,就装上,可装上后,再一试,正常显示,3秒后又黑了。于是下开。再试怎么都不亮了,电源的指示灯接上主机时为蓝色,不接主机时为橙色。请大家指点一下!谢谢现在黑屏找到什么问题了,一体的高压板坏了,代换后可以亮了,不过花屏,有图片:

花屏换过屏线,还是花屏又用一17的解码板点屏,亮了两三秒后就灭了,应该是17的主压板带不起19的屏吧,不过在亮的时候看清了,不花屏了。可以确定屏是好的又用D216的解码板带一个19的屏,也是花屏。可以确定是解码板的问题
确诊最后结果:高压板坏(板上的MP1048EY芯片坏)。可以用高压条代换再改线解决。驱动板花屏,更换驱动板。(驱动芯片为TSUMU68WHF)

网友:
可能是高压板或灯管挂了,最好把灯管先测一下

网友:
可能是高压板或灯管挂了,最好把灯管先测一下
引用 网友A:

不可能四根一下子都坏了吧

网友:
灯管坏了,都红屏了

网友:
灯管坏了,都红屏了
引用 网友B:

应该不是的,因为灯管老化是暗红,而这台是紫红色的,这台显示器是2008年出厂的,应该不会那么快灯管就坏了吧。

网友:
灯管问题分好多种   断裂、漏气、接触不良、漏电、老化等任一问题都会导致高压板的保护,外接灯管试一下,就可以判断是高压板还是灯管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高压板的问题,代换高压条后亮了。不过有点花屏

网友:
回复 网友D:
花屏跟高压条没什么关系,把屏线的触点清洁一下 应该可以

网友:
最直接的就是接上几个外接灯管不就知道灯管没有没有坏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那就要仔细检查看有没有虚焊

网友:
回复 网友B:

用高压条代换了,灯管是好的,一体的那个高压板有问题,他的电源控制芯片MP1048的13脚,EN是1。65V不知道是不是正常的。

网友:
这机器晶冠(唯冠)代工的。花屏就是排线问题!

网友(点评):
谢谢,我以为是屏的问题,打算放弃了,下午再试试看是不是线的问题,先去吃饭克

网友:
也可以换一个通用的驱动板先试试,如果可以,刷一个程序试试

网友:
楼主,搞定了再来说下哈,让我学习下!谢谢了

网友:
花屏 像素特粗  是评先目插好吧。。

网友:
用别的驱动板点了,不花屏,屏线也换了没有问题,现在可以确定是驱动板的问题了。电源一体的高压板也有问题。晕倒呀

网友:
换通用驱动板就可以了,以前修过这样的机器

网友(点评):
这个是21。6寸的,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