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里有部分有缺陷的 那位高手可以说出来分享

楼主(2010-10-03):
主板里有部分有缺陷的 那位高手可以说出来分享
主板

网友:
什么意思,说自己的板子?自用的inter D945GCL内存处的电容太高了,再拆装硬盘的时候很容易影响

网友:
我的意思是说有部分品牌机的主板存在缺陷的 比如说 华硕478的主板 cpu插槽有几个针脚接触不良 因为是批量生产 所以这种主板坏了很容易出现同样的问题 所以我想问下师兄是否还有类是的主板

网友A:
比如你们碰见过没有,显卡插槽和内存插槽过近,导致显卡插上后,内存无法取出的问题,当然小厂商的板子问题多多,大一点的品牌要好的多,毕竟成本和设计在那呢

网友:
这个问题提的比较好..值得分享......值得关注.

网友:
比较早的品牌机。 机箱做的特别复杂,里面手的都放不进去。 一个插槽也不留给你。

网友:
楼主的意思是主板的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