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怪异问题, 关于笔记本硬盘转台式的卡无法识别硬盘

楼主(2010-10-03):
笔记本硬盘 2.5 IDE, 用转接卡转台式IDE接口的卡在台式机上不能使用
现像: 无法识别硬盘, 有时识别出来, 在开机界面的显示的硬盘序列号有乱码, 绝对没有插反

笔记本硬盘换过两三个试了, 硬盘都是好的, 所用的硬盘是日立80G,富士通30G等
台式电脑也换了几台机,也是好的
转接卡用万用表测量接口两边引脚都是通的, 没有断线的或短路的,也说明是好的啦

问这怎么回事呢...为什么就用不呢...奇怪...

网友:
便宜货就是不好用,看看PC3000带的转接卡

网友:
质量不好。换个好点的。

网友:
这个东西很容易坏的,去买个新的在试吧。

网友:
经常插拔会有轻微裂痕 肉眼不容易看出来

网友:
这种卡很容易烧断线的,检查下有没有断线或者脱焊。

网友:
我们天天在用。。没坏过。。和你的一样的。。。换一个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