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去判断显卡

楼主(2010-10-03):
显卡花屏有很多种   满屏起点点   还有就是  横条  和竖条    请问师傅们  是怎么回事  谢谢

网友:
满屏点状 花  一般是3* k4j55 颗粒的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嘿嘿嘿,我修到的都是GPU问题

网友:
我也搞不懂是怎么回事,厂家都是用的什么工具啊,一下就修好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