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华硕的板掉电

楼主(2010-10-03):
主板是这样的跑一段码以后就掉电 不像是保护的那种.....C1...80 D5然后就掉电啦查CPU供电1.86 有点底啊 正常时1.75啊 内存是2.7桥桥供电正常CPU座和北桥压了不管事L6916D是CPU的电源管理 和内存的电源管理都换了故障依旧 请高手指点 下一步是不是IO了啊 我强行的加电也没有太烫的元件

网友:
换根内存 清理下内存剿 试下   (重点查内存的工作条件和北桥)

网友:
换根内存 清理下内存剿 试下   (重点查内存的工作条件和北桥)

小门 -4 重复发帖

网友:
楼上是属于灌水吧     换个IO试试

网友(点评):
IO刚换了还是不行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有些板是开机后跑几个码之后就会自动掉电的,然后再自动开起来正常跑码。
如果不自动开机就手动点一下开关看一下会不会跑过,如果还是一样自动掉电的话,那么就查一下开关针电压看一下有没有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