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526 开机不显示指示灯闪

楼主(2010-10-03):
前些天收一台DELL 1526 开机电流1.16 有时1.07,开机接键板上的LED2,LED3一直在闪烁,怀疑是显卡不良,加焊故障依旧,更换全新的显卡AMD,还是一样,各供电电压正常,请问各高手是哪里的故障,会不会是BIOS的原因。期待你的回复。谢谢了!
显卡

网友:
那第一个灯什么情况呢

网友:
先刷一BIOS看看,开机电流能上到1.16 也有可能是BIOS问题

网友:
以前我也修过一台,它是集成的,加焊就好了

网友:
楼主写的不详细啊。北桥南桥是什么样的啊。我感觉这个板子像是内存没过,你查下北桥、。或南桥有没有问题

网友:
楼主啊 您修好没有啊 在下也遇到这个问题啦!

网友:
我的解决了 你要是相信我呢 你就试试 反正我的好了 就把COMS电池换了一块 哦了 哈哈 好玩的狠啊

网友:
看看灯是报什么出错再查

网友:
建议将南北桥都加焊一下,AMD的芯片组南北桥都容易虚

网友:
我试一下看更换COMS 电池试试看情况再回复大家

网友:
飞翔维修
的帖子
楼主是怎么解决的,可以共享一下吗?

网友:
是三个灯一起还是只有后面两个灯闪 把桥重做一下 用酒精把内存刷一下

网友:
还没好么 我的反证是好了 真的 我不骗你们 我就换一块Cmos电池! 就好了 装机验机没问题~!!

网友:
这个不可能是BIOS的问题吧

网友:
谢谢大家了,不过要特别感谢三羊亮哦!更换COMS 电池搞定,不过我也是换完了显卡,相信就是COMS 电池电压下降的原因只剩余1。2V的电压。谢谢!

网友:
甭客气 多多关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