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白屏

楼主(2010-10-03):
今天接到一台清华紫光显示器用一个小时左右下半节白屏,是怎么回事,该怎么处理急

网友:
把电源板上的电容先换掉,再试试

网友:
驱动板上的电容  还有白屏时屏上的电压测下,看是哪的问题

网友:
查屏供电有 电压吗?

网友:
一般白屏的话基本上是屏问题

网友:
应该是屏电路有虚焊的地方,补焊看看。

网友(2010-11-10):
是电容的问题 电源班上的把

网友:
屏上5V有不有?

网友:
个人觉得是应该是屏显IC 虚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