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845主板,通电诊断卡显示内存不过,接上显示器,显示器说显示超屏

楼主(2010-10-03):
一845主板,通电诊断卡显示内存不过,接上显示器,显示器说显示超屏.请问高手遇到这样的问题没?指点一下

网友:
内存不过显示器就是黑屏,先查内存方面。
显示器说显示超屏,那是你进系统后系统设置的分辨率超过显示器的显示最大分辨率了吧。换个大点的显示器然后调回来可以了。

网友:
内存不过难道还能显示,还超频了!怪,楼zhu没说详细吧

网友:
我见过一个板子,进系统之前说是超频,用什么显示设置都是一样超频,不知为什么

网友:
确实是这样的,我换液晶,纯平的都试了,不亮,显示器上面就出一个匡,说是超屏。搞几年维修了,我也是第一次遇到这样的。其它的东西我也没接,就是用一个主板试的。

网友:
我就用一个主板试的,其它的东西也没接,接上显示器,液晶的纯平的我都试了,显示器上面出现一个匡说是超频。

网友(2010-11-07):
没过内存怎么会显呢?不过你可以清下CMOS试下

网友:
...............是显示器超出工作模式。分辨率高了。 进安全模式把显卡删除。

网友:
...............是显示器超出工作频率。分辨率高了。 进安全模式把显卡删除。

网友:
...............是显示器超出工作频率。分辨率高了。 进安全模式把显卡删除

网友:
分辨率高了,也可以进bos呀?

网友:
这是内存供电电路出了问题造成的北桥芯片坏了,你可以先修好内存供电,然后,再测试北桥,不行,就要换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