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故障你们见过吗?绝对少见

楼主(2010-10-03):
小弟今天接了片磐正am2的板子,所有的供电对地阻值都算正常...上u内存开机。。。一开不跑吗,量了一下电压:擦,把我惊呆了。。。先测得内存核心0.4伏等等还在网上涨一会涨到2.2然后又往下降如此循环,然后我就测了一下mos管得输入级电压也是从5.2伏往下降....然后我又测了南北桥和cpu参考、cpu核心、小插头12v都是一样。主复位都是一样。。。电源绝对是好的...这样的故障你们见过吗?知道的说一声。。。。

网友:
应该是某个元件不良,当它不上电时看不出来,但是当他上电后就发生了短路(随着电压的提高短路电流也大),电容的可能会大一点,我也不说不好,想到哪就说到哪,大家别笑呀!

网友:
  你表有问题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是哦。我中间换了另外一个。。也是一样哦

网友:
你看下这把是不是有人动过了    重点检查是不是有人换过电容  把换过的电容都加焊下

网友:
PCB不良,或者是有电感变质 阻值增大

网友:
换CPU主供电,电源管理芯片,和场管,试试。

网友:
此问题集中在桥 内存 U供电这块

网友:
内存供电的MOS管相连的电容  虚焊!!!!1

网友:
第一次听说,我很赞同3楼的说法/哈哈

网友:
换一下MOS管。

网友:
学习了,还是按照楼上几位高人试试吧

网友:
看看有没有人动过板上的电容咯 有没有换错的现象

网友:
电压波动,感觉还是电容问题,还有电源及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
没碰到过这个现象。你的电源还没有被烧坏啊。这样一高一低。万用表没坏的话。 是不是你的万用表档位没调好(不是用的电压档)。

网友(点评):
搞维修的,应当不会犯这种低级错误吧

网友:
此板已经完全牺牲,第二天被我同事拿去做桥挂了。。。哈哈

网友:
回复 网友B:
查一下内存供电PWMIC的工作条件,看一下有没有异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