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945P-A主板的内存供电高达2.5

楼主(2010-10-03):
精英945P主板的内存供电高达2.5诊断卡不跑码,CPU无核心供电,内存的供电达2.4V,电感上测得,供电的那对管子的控制级电压来自RT9214,上管的D级电压来自4500,电压是5v,,rt9214换过无效,4500也没有短路,不知是什么原因?这个是DDR2的内存,供电应是1.8V,怎么会高呢?

网友:
   有的主板上空板测2.5V是正常的吧,内存上上去,就变1.8V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的,现在不管内存了,就是现在CPU无核心供电 ,ADP3181换过了,11脚有1.34V的开启电压,VID也有高有低,就是12 13脚没有一点电压 14脚有11.22V的电压,就是没有输出。

网友:
    如果电源IC工作条件都正常,先上真U试下,再不行的话,再换个IC,貌似这个IC温度高的时候特容易坏。

网友:
查总线供电   然后在查CPU电压产生的3大条件  供电  EN   VID   (重点查EN  一般EN有了 上CPU还没电压  只要没掉件  基本是芯片坏了)

网友:
再换一个试试,真怕再烧了它,太贵了

网友:
精英这个板设计时内存电压确实是2.5V

网友:
电压应该1.8V才对 而你现在的电压达到2.5V肯定是有问题的 你把这个电压修OK后 CPU电压自然也就有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个板内存电压2.5V是对的,插上内存后电压就会变成1.8V了
   此板座子与桥容易空焊

网友:
搞定了,确;实是座子虚焊了

网友:
根内存一点关系都没有。走弯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