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RS780MA主板AM2CPU座虚焊,加焊了多次,还是10次有1次跑马

楼主(2010-10-03):
精英RS780MA主板AM2CPU座虚焊,加焊了多次,还是10次有1次跑马?怎样加焊好方法,我用的风枪850,在上面加过,在下面也加过,还是不行,除了用BGA法,还有没有好方法?

网友:
加CPU座     除了  BGA    别的土方法都不怎么广用   你还去有BGA 的地方加一下 吧  就不要费那心思了

网友:
风枪加??你还是用BGA吧 风枪加未免也太没成功率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AM2的板U座空焊的极少,一般都是北桥空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