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决]
精英915主板关不了机

楼主(2010-10-03):
今天早上接了块精英915主板.客户说关不了机.之后就装系统试了一下.就停在正在关机.. 就那样就一直都关不了..  然后CPU 内存也换过了 还是一样  然后刷了BIOS  换了I/O  时钟也换了  网卡 声卡拆了 还是那样一样  开机电压都正常  就关机的时候南桥电压偏低了一点  最后连南桥也烤动了  还是一样停在正在关机..    谁能教教我怎么修?

网友:
帮你顶下  关注中

网友:
会不会是门电路有问题

网友:
手动能关吗?

网友:
更换一个硬盘试试、硬盘有坏道也会出现这情况。

网友:
回复 网友A:

    硬盘是确定没问题的..

网友:
电源怎么样?     检查一下北桥外围电路。bga补焊北桥。

网友:
估计还是南桥有问题,换一个试试看。

网友(点评):
换南桥真的行了哦.. 我之前也是估计是南桥 关机的时候电压偏低

网友:
南桥换个试试很有可能是南桥

网友:
路过,帮你增加点人气!

网友(2010-11-02):
装了系统也不中,那你跑下绿线看是不是经过两个小三极管,查下是否坏,看看是不是进南桥了,可以换个南桥试试

网友:
关注一下。没有碰到过这样的现象!

网友:
在BIOS里有一项电源管理菜单,在这一项中,你找到ACPI的电源这一小项,把它找开,就可用,
然后,在DOS之家下载一个电源补丁程序,安上,就可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应该是电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