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主板挡LOGO修复记

楼主(2010-10-03):
   前天顾客送一电脑,说是进不了系统。我一试机发现主板挡LOGO,在那停住一直动不了,我先换了一键盘,发现还不行。我就让顾客放着修。拆板测试,一切正常,刷BIOS不行 做桥还是不行,没辙了,先放一旁。今天修另外一台电脑,花屏。我说把映泰主板上的内存拿来试下。一直报警 内存不过。我当时就想会不会试内存的问题呢?送走顾客后,我立马换了一根内存,哈哈,不挡LOGO了,进系统一切正常。其实碰到这种问题,刚开始就该换内存 显卡试的,但我看他内存 显卡 都能亮 所以就没换其他的试。错误的判断以为是主板的问题。汗。。

网友:
楼主,你做的对。。。。在顾客面前换内存的话你还能赚到钱?

网友:
   汗。。我当时也不知道是内存的问题啊。

网友:
为何在顾客面前不能换。。那你给他说修好板子了。。赔个根内存。

网友:
挡LOGO,在LOGO那里刚好是自检内存,在正常的板上你按一下TAB键去掉LOGO就会发现,还有的是硬盘也会挡在LOGO

网友:
呵呵 ,LZ这是个失误吧,想这样的问题 我一般是先清BIOS,然后拔内存  如果身上有的话就先换下试试。

网友:
这种故障我一般都是拔掉ide sata线 pci槽空 不接键盘看能不能过 在换内存 不行拆板

网友:
[刷BIOS不行 做桥还是不行]楼主心太急了,内存不过的我碰到好多好多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很多时候在客户面前不能太容易修好,不好收费。。。我明知道内存的金手指氧化了,
    还会故意把内存槽拿到里面去刷刷...这弄弄那弄弄。。。有时候客户的心态摆不正,其实修起来容易不容易最主要是给他解决问题...

网友:
汗一下!这也算是修板?

网友:
啊,做事要会转弯啊,要不一天也搞不好,那也没收到费用啊!吃西北风去啦?

网友:
就是的,最早修机子的时候,看到不亮或者蓝屏,把内存拔下来清洗一下就好了。给客户都不好收费。收2/3十客户还嫌贵,说你就没干什么呀,郁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