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汉FSP350-60gla,触发后风扇转即停,请指点一下故障范围!

楼主(2010-10-03):
全汉FSP350-60gla,触发后风扇转即停,紫色线有5v待机电压,绿色线有3.5v开机电压!!请高手指点一下故障范围!

网友:
查电源12V 5V 输出整流管   我前几天修个电源是输出电感发黑。触发后风扇转即停。

网友:
看看是不是电容变质了!

网友:
电源保护了,找出保护的原因

网友:
可能是保护电路起作用了,首先观察电容、电阻等元件有无明显的外观损坏,然后加上负载联绿黑线,通过测量12、5、3.3电压的值,来判断那路出问题(因为电扇转时瞬间电源是有输出的,根据百分比判断)

网友:
明显的电路保护故障。测下各项电压的对地阻止。看看是否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电容好好的!!谢谢指点!

网友:
输出接负载试下。。。。。

网友:
全汉的,很多时候换掉初级与次级之间的一个1000UF 16V 或者是 470UF 16V的电容,不管有没鼓包,换掉经常可以解决这问题

网友:
电源保护了!这种故障的修理范围应该在变压器的二次回路上;比如整流二极管,滤波电容击穿,电压比较回路的339集成块以及外围电路等!

网友:
把后级的小三极管都量下,注意945或1815  。刚搞了二个全汉的 都是这二种管子的一个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