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 NF4TS 主板无cpu供电

楼主(2010-10-03):
一块昂达nf4ts主板 拿来时插测试卡复位灯常亮测量cpu无供电北桥无供电北桥供电有rt9202控制cpu供电由isl6566控制本来以为简单换rt9202就好了可换后,北桥供电有了还是无cpu供电后换isl6566还是没有这时测isl6566工作条件7脚有vcc5v供电18 ,24, 33脚pvcc有12v供电但37脚en无5v供电向下查的时候实在是找不到37脚通向了那里特求助大家帮忙 对了北桥也加焊过了还是不行

网友:
还有供电不正常吗?例如cpu参考什么的....主要是找到这个en是哪发出来的....我昨天也修到一个不稳定的板子,有时能跑过到显示就死机,重启就没有了cpu核心...同样的芯片....也是没有en,跑线路就是跑不到。。。后来我给37脚给结了个红色5vcpu核心供电有了,就是不跑cpu..

网友:
6566的EN是12V通过2个电阻分压而来

网友:
你看下是不是分压电阻坏了  导致无EN

网友:
加焊不行就拆下来重植,NF4单桥的多数都是这个问题,昂达的板子容易变形,焊的时候小心一点

网友:
加焊下桥吧
你检查下 1.2V VTT电压有没(我估计没有)
先跑1.2V VTT电路  一般由LM324控制MOS管 产生

网友:
电源芯片 换个试试

网友:
查下ISL6566的36脚FS对地电阻, 必须原值代换

网友:
先看看是不是线路和座的问题      实在不行再考虑桥的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EN一般是接到桥的,用灯座看一下座子吧。或者用手压一下桥看看

网友:
加焊不行就重新值一下看看

网友:
NF4的板桥最喜欢虚焊